新手折腾高档板EVGA X58 CLASSFILED求助!

楼主(2016-01-13):
型号:EVGA X58 CLASSFILED
芯片组:X58+ICH10R
无参考图纸
  上来RST常亮,这板子有独立的测试点,第一个VCOREJ就碰到问题其他都正常,假负载VCORE 0.8V,真U 0.14,0.15各不同,这块板为数字供电,芯片为VT1185MF+VT1185SF,数字供电不是PWM1 2 3 4 这种常规的供电,没有任何图纸。发邮件到生产公司,人家说这是保密资料,后来经过多方咨询,得知1脚EN,3.3V正常 48脚VRM_PG。0.4V。 折腾半天后无果。随手测了下PWM芯片周围的0R 电阻。发现一个居然是断路。换后OK!

上U上电,发现RST有自动复位,但是不跑码。测PCI PCIE 复位脚3.3V,BIOS也刷了。还是不跑码,于是上假负载测试CPU的RESET,发现0.14V,这个就有问题了。正常应该是1.2V,低电位生效。 请问如果假负载上H_CPURST,对地阻值正常,但是电压为0.14V,是否说明R42阻值变大?
现在没有图纸,跑线半天也没跑到。。
  另外正常X58的GTLREF是否有电压?我这里几块坏板子都没电压而且对地阻值无穷大。麻烦有条件的兄弟帮忙测下。
新手自学维修,还请多帮忙!

网友:
假负载测量 DX580G OK板的 GTLREF的对地就是无穷大 且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