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

楼主(2016-01-13):
线说说问题吧  外加显示  内接不显! 屏开机有轻微的亮度 但是不是暗屏!应为没LOGA和开机字母啊!  这主板是北桥集成的!  在

网友A:
量下40有无19V,28有无电压?

网友B:
不是屏线和屏,就测数据线

网友:
屏接口条件检查一遍。

网友C:
你说的是灰屏?

若排除屏 线等 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40有无19V,28有无电压?

都有  昨天我刷了下BIOS 好了 装上去就不行了 现在拆开也不行 找BIOS  25X16AV一样大小的都不可以  刷了装上去不上电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屏线和屏,就测数据线

数据线都正常的  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灰屏?

若排除屏 线等 北桥的可能性大

师傅们说 北桥不会坏 我不能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