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41213W

楼主(2016-01-13):
索尼PCG-41213W 刚开始 点都正常 点了一会 就自己掉电了然后开机就不亮了   按开机电流能到0.2左右然后掉到0.03 再按开机就么反应了  请问是不是BIOS的事   这机器摔过

网友:
U供电有了不?

网友:
电流0.2感觉缺供电。

网友:
自然损坏有可能是BIOS,摔过就不确定了,电流上到0.2掉电像是缺电压引起的掉电

网友:
若怀疑BIOS可以刷个试试 摔过的机器 不见得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刷了 还是一个样子   CPU  显卡 没电 CPU电压才0.1  根么有似的  怀疑是不是哪里摔开焊了 但是么找到

网友:
桥 摔掉点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