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外接亮 接屏幕不亮

楼主(2016-01-13):
  一台HP CQ42 I3 350M 外接正常  接屏幕不亮 屏幕接口123无 3VLCD_CON  是不是显卡问题呢?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请教师傅们。

网友A:
既然都已经发行线索了,为何不接着往下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已经发行线索了,为何不接着往下查呢!

谢谢,在等客户回答修不修呢  现在的客户难玩 必须先报价才能动手 要不收不到大洋是小事情 有的人还会找茬

网友:
可千万不能先搞  我们这里的人真的很刁怪 没有答复之前不能修的 如果客户说不修  我到修好了 客户会说本来就没故障 耍赖不给钱的

网友C:
先干干试试   不休给他做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干干试试   不休给他做故障啊

也是啊
今天修了,上次外接没仔细看 今天发现有花斑 故判定是显卡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干干试试   不休给他做故障啊

奶奶的  原来是显卡故障  原来的型号是216-0774008  没有这个型号  只有216-0774009  换上你猜怎么了  居然内外都不亮了  搞了半天才发现原来两个芯片不一样

网友:
卖芯片的说这两个芯片完全可以代换   但是没有说明是电阻和电容的不一样   我用的216-0774009电容的   原来216-0774008是电阻的 所以不能代换  如果是电容的就完全可以代换了  旧主板上拆了个电阻的  哈哈OK啦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呗 查查屏线

网友:
。。我买芯片的地方每次都要问 是要电容的还是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在等客户回答修不修呢  现在的客户难玩 必须先报价才能动手 要不收不到大洋是小事情 有的人还会找 ...

就是啊  搞的 修不修   多少大洋   最后干   弄下显卡看看

网友:
一定要先报价再修。不然扯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