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不开机

楼主(2016-01-13):
朋友的机子 摔坏屏幕,咱修电脑换个屏幕还是可以的,于是买来屏幕居然不开机也不充电,(屏幕装上没有扭螺丝所以不存在螺丝钉穿主板一说)摔后放置了一段时间了,他也不敢确定摔后是正常的测试主板电池座正负极正反向都低于10欧姆,这机子还能治吗?好治吗?

网友A:
现在这情况是短路得先把短路修好。才能知道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情况是短路得先把短路修好。才能知道有没有其他问题。

麻烦吗?大概修哪?

网友:
能修的!
首先你要确定是否短路!你说电池的正极才10欧姆肯定是短路了。
先把短路修好。在接电源试别的问题。
电池短路,对照点位图和原理图。
查相应的原件。

网友:
摔都摔短路了········这····还真没见过啊

网友:
这个好修。要烧鸡大法~~~~

网友B:
也可以烧机法烧烧看  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烧机法烧烧看  哪里短路了。

自己没有搞过 给别人修好了  150

网友:
二楼就是牛一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