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820-3115-B不充电另类维修

楼主(2016-01-13):
                                                                       苹果820-3115-B不充电另类维修

      这块板子刚开始的故障是公共点短路,阻值只有1.1,其他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烧板发现C7516电容发烫,换了同型号的电容后,公共点短路现象排除。测试主板进系统工作正常,经观察发现电池电量显示不正常,电源适配器接口的绿灯也不亮,待机电流0.022A(正常值为0.025A),按照常规更换了U7000 ISL6259芯片后故障依旧。因为可以触发上电,而忽略了SMC_ONOFF_L这个点的电压测量,结果发现电压只有2.4伏(正常值为3.425伏),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电压被拉低了呢?从图纸上看“SMC_ONOFF_L”去了几个地方,首先怀疑U5010有问题,料板取件换上后掉电,无奈还是换上原来的U5010,现在至少能证明这个点是没有问题的。“SMC_ONOFF_L”还去了SMC,如果这个芯片内部出了问题我就没有办法维修下去了(手上没有同型号的SMC),既然板子可以正常工作,SMC坏的可能性不大,先不管它。“SMC_ONOFF_L”是经=PP3V3_S5_SMC转换过来的之间有R5070 10K 电阻,测量结果也正常。最后也只能怀疑C5710这个电容了,如果电容性能品质改变很了有可能会拉低“SMC_ONOFF_L”这个电压,移除C5710后,测量R5710 一脚位电压回到了3.425伏,故障点终于找到了。主板上电后不触发,这个电容看样子必须要安装回去才行,把先前移除的C5710电容焊接回位,主板上电进操作系统,电池电量显示也正常了,电池也能正常充电了,绿灯也亮了,故障彻底排除。百忙之中发此帖与大家分享!

百忙之中发此帖与大家分享!

网友A:
楼主修苹果很了得,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苹果很了得,加分了

谢谢你朋友!

网友:
楼主要是能上图更好

网友B:
楼主上传图纸, 上传维修的照片就好,加分的人会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传图纸, 上传维修的照片就好,加分的人会更多。

上传维修的照片固然好,可是很费时间的啊,后面还有几块苹果板子要维修呢。

网友:
这个充电的故障查得好,仔细,一步步查出真相,赞。

网友:
楼主思路好呀。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