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755问题求租

楼主(2016-01-13):
这个主板客户刚送的问题的 接测试卡跑马98 1D然后几秒之后还掉电 在开这样反复,于是先检测内存电压正常 习惯顺便用表检测下内存的236和238脚发现238脚电压为0V,果断的238脚跑先到内存槽中间的地方有两个三极管和其中一个三极管相连,检测也是0V然后就找了个三极管换上之后238脚3.3V电压出来了,心想肯定好了,接上电源插上测试卡之后点开关跑马是D0 98 60*脏话*又不动了 几秒之后有掉电,后来测了下CPU电压有四组电压居然1.8V,两组电压1.1V,
一开始我没换三极管直接从电源上拉了一个3.3V到238脚也是到60就掉电呀

网友:
1.1v是核显电压

网友:
CPU电压1.8V 这么高是不是电源IC坏了

网友:
CPU电压是有那么高,你换的三极管是不是换错了,N管换P管还是怎么的,内存总线有电压没信号也是没用的

网友:
之前的三极管是A7T现在换的是43T

网友:
CPU只有三相,一相集显,一相VS。但是1.8是高了,

网友A:
这板子有好几个通病。
CPU电压高,芯片右边那个控制VID的小八脚芯片拆掉看看。
不行,只能更换主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有好几个通病。
CPU电压高,芯片右边那个控制VID的小八脚芯片拆掉看看。
不行,只能更换主芯片了。

换了CPU供电IC之后现在CPU电压是1.35V 这应该正常了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查查

网友:
cPU电压高了,查下FB信号正常不

网友:
换了CPU供电IC之后现在CPU电压是1.35V 了,可还是跑马到60不动了,这次不掉电了

网友:
跑98 D0的我就没修好过,查内存,查U,查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