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M4A88T-M LE编程器提取的BIOS

楼主(2016-01-13):
如题,求次BIOS,官方下载的BIOS升级后网卡驱动装不上,遇到好几个都这样,求原BIOS用编程器提取的 谢谢

网友:
这个有工具重写网卡MAC就好了,网卡MAC写在电源插口上了

网友:
你想要工具加我QQ1350130632

网友:
路过瞧瞧,我是菜鸟

网友A:
可以找华硕要工具,官网下的bios可以直接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华硕要工具,官网下的bios可以直接写的

你有吗?传一个给我

网友B:
这个是因为先前BIOS是用编程器写的 后面BIOS是用官方工具写的缘故  单独写入MAC 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因为先前BIOS是用编程器写的 后面BIOS是用官方工具写的缘故  单独写入MAC 地址就可以了

华锁的咋写啊,我有昂达工厂谢MAC的工具  但是这个工具写入时写到网卡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