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档测通断,没响出数值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1-13):
蜂鸣档测通断,没响出数值是什么意思?打个比方,看视频说测ATX5V附近通的电解电容,测附近的电容没有响,但是却读数400多或者其他,这是什么意思,通了呢还是短了呢

网友:
400多肯定不响,一般都是几十欧姆就响,再大肯定就不响了

网友:
不是一般都是《50欧姆才会响么

网友:
哦哦哦,这样子啊,多谢

网友(2016-02-13):
看是什么表。有的高50就不响了。有的是100

网友:
阻值大的也会不响,一般都在50欧以下回想

网友:
我的表是30欧姆以下响。

网友(2016-03-14):
测电解电容一般会响一下,然后出数值,然后调换表笔再测又会响一下,然后再出数值的

网友:
阻值大不会响
一般阻值在50以下才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