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PLUS无复位

楼主(2016-01-13):
     上诊断卡触发挡1代码,测主板无复位。检测主板各大供电,发现+1.1v SB只有0.65V,其他正常。请问大师们接下该如何检修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旁边的小贴片电容坏了,折掉,

网友:
先将电压都修正常。

网友:
你能知道那个是1.1V SB电压,那就说明你有图纸,你从图纸上看看是那个元件转换过来的,要么就打下对地值看是否是有短路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