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2330-A不触发 待机电流50毫安

楼主(2016-01-13):
客户是暑假三个月没用了,暑假完后就开不了了   求助下是不是没电池就不能触发?

网友:
什么CPU呢,amd的没电池会不亮,但是可以触发

网友:
先烘干,很久没用潮湿。

网友A:
要看是否15寸 85W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否15寸 85W本。

是15寸的 85W本 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15寸的 85W本 有什么通病吗

这种没电池或电量低会不触发,先充满电试试。

网友:
很久不用导致的不触发,BIOS问题比较长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