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开机出现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

楼主(2016-01-13):
【已解决】更换BIOS芯片后修复。
华硕P8H61-M LX3 PLUS   开机出现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没有其他提示!!!进不了BIOS !进BISO就是死机!!已经刷过BIOS 了  跳线也反跳过了!!求解!!!

网友:
查下跳线的电压?

网友:
楼主查一下死机的时候,查一下各电压有没有被拉低的现象。

网友:
可以重点照顾下VGA这组供电试试,搞了好些H61的也是这种故障都好多VGA故障的

网友A:
查下USB电路吧,要么把你U盘拔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USB电路吧,要么把你U盘拔了试试

已经好了!!把BIOS芯片一起换了就OK了

网友:
又跟楼主学了一招

网友:
一般都是要刷好的资料都用另外一个bios快代替直接刷到新的bios快,不怕刷错

网友:
提示是bios问题。恭喜楼主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