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怎么办?

楼主(2016-01-13):
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怎么办

  有时在电脑突然断电或强制关机之后,系统的一些文件就容易遭到破坏,我们的桌面右下角会不断弹出“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的提示,甚至有些应用程序无法正常运行。那么,遇到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怎么办呢?

  引起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的受损文件不仅仅是缓存文件,这就需要我们对磁盘文件系统进行修复。具体方法如下:首先记住出错的硬盘分区盘符。打开开始-运行,输入cmd,回车,打开命令行窗口,输入chkdsk /r C: 命令(将C: 改为出错盘符)。回车后,如果出现“是否计划在下次系统重新启动时检查这个卷?(Y/N)”,输入Y回车。重启电脑即可。重启后会出现磁盘自检过程,不要按键,等待自检完成即可。

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图1)

  另外,我们建议关闭写入缓存来杜绝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的问题。因为对于目前的主流电脑配置,该功能的意义已经不大,还会造成硬盘频繁读写,产生碎片并减少硬盘寿命。具体方法是打开我的电脑,右键点击C盘-属性,点击“硬件”选项卡-属性-策略,取消“启用磁盘上的写入缓存”复选框前的对号即可。
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图2)

  尝试将出错的文件删除也是解决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的一种方法,可以暂时解决偶然的出错情况。

    但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也可能是硬盘坏道引起的。如果电脑毫无征兆地频繁出现此类问题,也无法通过上述方法解决,建议使用硬盘坏道检测工具(如HD Tune,MHDD,PQMagic等)进行检测。对于出现坏道的硬盘,虽然屏蔽坏道后仍可使用,但要注意备份数据,必要时进行更换。

  我们也可以通过磁盘自带工具来帮助修复,找到C盘右击属性,点击工具选项-检查驱动器的错误-两个选项都打上勾后开始,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在C盘中被破坏的系统文件。

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图3)

清  理下系统垃圾,因为有些应用的临时文件也可能导致延缓失败,只要清理掉即可恢复正常,我们用第三方的软件就能方便的完成这项操作。

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图4)

  解决的方法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如果还不能解决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系统还原,要是有系统安装光盘的话,也可以尝试修复一下,最后是在不行就重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