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咨询,苹果手机,是不是去掉基带,就和IPAD一样了

楼主(2016-01-13):
求助咨询,苹果手机,是不是去掉基带,就和IPAD一样了。

也就是说,苹果手机去掉基带,就变小版本的IPAD呢?

或者,如何能让苹果手机变成小版本的IPAD呢

网友:
可以这个样的,没信号修不好的能开机显示的。就是小IPAD啊。但是没基带的别刷机,刷了机就挂了。

网友:
没基带就不是手机了,变成娱乐机了

网友:
变成红白机了~~~可以玩俄罗斯方块~~~嘿嘿

网友:
没基带没办法刷机。

网友:
苹果不可能这么大方,不会让你降级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