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服务器主板坑爹维修!!!!

楼主(2016-01-13):
有一台技嘉的服务器主板 不连接USB设备可以正常跑马开机 并且可以进系统使用正常 进系统以后插上鼠标 都可以用 但是开机之前插上USB鼠标 跑马跑到55 就不动了 不亮机 不管插后面还是前面面板都不行  是哪里的问题 。。大家说一下

网友:
顶起来 别沉了

网友:
在线等啊  郁闷中啊

网友:
进系统后可以,说明接口与电路正常,把供电跳线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