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PLUS不触发/卡D5/15秒掉电

楼主(2016-01-13):
上图
昨天修的戴尔品牌主机 电容是正反方向装的  突然爆炸了 手受伤了 打字修机器有点迟钝,
希望大家别介意,。下面开始

这块主板以前修过没复位的。
这次是不触发修好之后卡D5却15秒掉电的,。
开始拿来上电发现不触发  先做的是强制上电,
摸网卡 声卡  南桥  无异样。。摸到IO 发烫,。直接拆掉IO再说
IT8712F-S这个IO有备用的,。拆掉换上

直接换掉 继续上电看待机。南桥晶振 压差正常  开机针正常又了 3.3V有了
待机方面都有了 那上CPU 内存。开机 发现卡D5

换内存CPU始终都是跑D5不动了。这个问题又很多种
像这样老板子华硕卡D5 问题在内存旁边的822.换掉即可

换掉后上电 开始跑马 到2A  亮了,却卡在那边说是 USB15秒掉电,,,
这郁闷了。掉电 直接找南桥旁边的排阻

822余472 上下拉电阻换掉  【别问我不去查5V来源】有些事情不需要说你们都明白,如果换掉两个排阻还是掉电
那就是5V那边了
换掉直接上电侧

已经下去了。所以修好此板

发现这个板子华硕常见的问题这个主板已经出现两个。。。

这个主板因为没图纸  点位图点不出来。

[fly]受伤了还要继续努力研究。苦海无涯![/fly]

网友A:
句容下巴被电容炸 你就手被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句容下巴被电容炸 你就手被炸了

我是手挡住了眼睛  不然,。。。

网友:
修的不错,这个主板应该是换过了的,DELL好像不用这样的主板

网友:
华硕的主板就是搞与众不同,小心为上。好多年前也曾遭遇

网友:
一板三故障,经典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手挡住了眼睛  不然,。。。

差点给小燕燕毁容了,我现在都是戴着眼镜高维修,哎,快过年了注意安全。

网友:
掉电重启都要注意南桥附近(主要是排阻),这一点我也有一些体会。

网友C:
电容不会爆的 只会放气 次............放气 你说的太夸张 也不会有那么大威力把手弄伤的

网友:
能说下这里822排阻的作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容不会爆的 只会放气 次............放气 你说的太夸张 也不会有那么大威力把手弄伤的

电源板300V电容炸了有点威力,主板上能炸伤手的电容应该没有,要说烫伤还有点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300V电容炸了有点威力,主板上能炸伤手的电容应该没有,要说烫伤还有点可能。

12V电容 品牌机的你可以去试试装反 你手摸那边去 看看能炸伤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V电容 品牌机的你可以去试试装反 你手摸那边去 看看能炸伤不

牛逼吹得 天昏地暗 鬼哭狼嚎

网友E:
美女  手还疼不我之前 也被炸过  华硕换电容 要特别小心  正负标志 和其他的刚好反过来
那次 换了  电容 接上电  我把头 伸过去   差点炸晕了 还是6.3 1000多的电容 还好带着眼镜
后面换电容 第一次点开机 我都会 把身子离远点

网友D:
这你就要好好学了,找本书盖上,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美女  手还疼不我之前 也被炸过  华硕换电容 要特别小心  正负标志 和其他的刚好反过来
那次 换 ...

这你就要好好学了,找本书盖上,一般 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你就要好好学了,找本书盖上,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被炸过之后 我亲弟弟换 显示器 大电容 试机  我一般是会拿着机箱盖板  躲一米之外

网友F:
为什么会炸到手呢?你手摸着那个电容么?

网友F:
友情提醒:华硕华擎的主板上面的电容标识是标的反的,记得再不要装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牛逼吹得 天昏地暗 鬼哭狼嚎

没被炸过的人别回复我的帖 群里不敢攻击我 却论坛来攻击。。我走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被炸过的人别回复我的帖 群里不敢攻击我 却论坛来攻击。。我走就是

姐姐 我错了 对不起

网友:
啊,这个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300V电容炸了有点威力,主板上能炸伤手的电容应该没有,要说烫伤还有点可能。

电容爆炸时候,的确有点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友情提醒:华硕华擎的主板上面的电容标识是标的反的,记得再不要装反了

电容装反相当于本身通过本身负极连接供电测试点反向进行充电,即内部储存的电荷不能通过负极接地来进行释放。

网友:
上次反装  电容鼓包漏气。还好没爆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会炸到手呢?你手摸着那个电容么?

这种电容最多只能烫到手,高压电容爆炸有点吓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容最多只能烫到手,高压电容爆炸有点吓人。

何为高压电容?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何为高压电容?请指教。

一般说明的就是本身两端工作承受电压值可以达到几千伏以上的电容自己百度就知道

网友:
这个电容会反,炸 的那一下,很是个吓人。

网友:
楼主的诊断卡真有个性

网友H:
能说下这里822排阻相连的信号吗

网友:
看你的帖子,小白张不了经验,只能崇拜你。拜托给我们小白讲故障的时候讲讲怎么查出来的啊  MM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说下这里822排阻相连的信号吗

推测是发送桥的PG信号。

网友:
你娃仔细一点就不会被炸了

网友:
IO怎么这么容易坏啊、、这排阻你是买的新的还是其它板上拆的?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是工厂出来的?ASUS的板子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
我之前 也被炸过

网友:
好经验,下次留意下

网友:
楼主有才,受伤了帖子还发的这么精彩,值得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