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板号mbx-268进进系统后过十几分钟闪黑屏闪一会就开 ...
SONY板号mbx-268进进系统后过十几分钟闪黑屏闪一会就开始掉电

楼主(2016-01-13):
求思路大神求解啊
掉电
黑屏

网友:
是不是某路供电带负载不稳定啊

网友:
有时候是不是想的复杂呢?我倒是建议楼主用个200度加焊显卡,就像我的bga一样,有一组曲线是专门烘新显卡重新植球的,如果遇到这种不确定是不是桥的问题的,我就会用这组曲线去加焊,这样能保证桥不会爆还能解决虚焊的问题,

网友:
先进bios 10分种看看掉电不 类似故障遇见过 系统显卡驱动异常会掉电
当然主板 硬件bios等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