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漫漫维修路~胜利在于坚持~!

楼主(2016-01-13):
由于时间不多  发帖太多话 也累  我就  简而言之!!!!!!!机器接手是二修,首先看到是待机芯片的腐蚀和飞线情况,插电!直接待机0.168,有短路,无待机

然后打开图纸,查各项条件,查到17脚VREG5,短路!祭出神器,烧机线,烧机!

烧到此芯片,PU201,查图纸 ,发现1脚和待机芯片17脚相通,

摘下,此芯片。料板换一个,OK 阻值回到400多,插电待机正常,3v.5v 已经出来了 但是插电直接电流飙升到0.687,说明还是不对
再然后 通电 摸主板  这么高的电流   经验感觉 能摸出来 于是 下面俩位浮出水面  EC   和声卡芯片

先摘声卡。 还是短  EC烫手  查EC条件  查到L61发现 对地直通!

查到的L61 后  烧机  还是EC烫手 说明是EC坏 引起的发烫!  拆EC

拆完以后  终于  上电  待机 0.07  还好  基本正常  上电  电流到0.46不跳变,接下来就是测各个供电了 扫一遍战场  发现倪端,除cpu供电没出  还有一个PL701 没有电压!  打阻止 发现40多  不确定好坏!然后 查图纸  查条件

打开PU702处  查 Vin 5v   OK的  5pin   EN 3.3v OK的  输出 没有  为0那么简单了   直接 料板上  拆个换掉!  再开机  OK   电压  1,.8v  输出OK    哈哈哈  cpu电压  也出了  暗乐  接屏  有跳变 ,无显示,MD  已经有点心烦了,最后祭出大招!  刷  刷刷BIOS!!!!!哈哈  终于  ········

看看 罪魁祸首们的丑恶嘴脸!!!!!

亮机图片  晒晒    心情大好啊!!!!!!!!

BIOS  论坛  有的  我就不上传了 !至此  杀青!!!!!!!感谢各位观看!!!!!下次有机会再见!

网友:
沙发啥的  还是我自己坐坐吧!!!!!!!!!!!

lvjingang -4 严禁灌水

网友A:
G475待机0.07A好像有点不对哦

网友B:
烧鸡大法就是好,维修机器基本秒,这个机器阵亡的零件不少。

网友C:
是不是上家做了手脚,搞坏这么多不过修得挺麻利的

网友D:
话虽说是这样但是结合实际 你修一个本修太长时间完全不够功夫钱 可以申请加精!

网友E:
加点 分   学到东西的帖子 必须加点分!!!!!!!

网友F:
楼主是不是打了鸡血了  这维修  神一般的顺手啊!哈哈

网友G:
流弊  相当的流弊  忍不住 给楼主加分   试问 这修的还赚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75待机0.07A好像有点不对哦

稍微有点   但是  目前 测试 还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就是好,维修机器基本秒,这个机器阵亡的零件不少。

嗯 ·   是有点  阵亡了 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上家做了手脚,搞坏这么多不过修得挺麻利的

这个就不清楚了  反正 是烧了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虽说是这样但是结合实际 你修一个本修太长时间完全不够功夫钱 可以申请加精!

是不够功夫钱  但是现在生意惨淡  大家都懂得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点 分   学到东西的帖子 必须加点分!!!!!!!

谢谢  合作  加分 也是我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不是打了鸡血了  这维修  神一般的顺手啊!哈哈

汗········你小子 又在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流弊  相当的流弊  忍不住 给楼主加分   试问 这修的还赚钱吗?

这个怎么说呢    有时候  维修  是兴趣  不纯粹是利益!!!!!

网友H:
坏了那么多,厉害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坏了那么多,厉害楼主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