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仁宝代工的华硕BIOS锁的问题

楼主(2016-01-13):
客户一个机子,仁宝代工的华硕,板号LA-8224P。一触发亮屏就有个密码,按道理,刷BIOS就能好,但是刷完BIOS之后,依然是出现密码。打开图纸,图纸显示,EC有个BIOS,但是,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仔细看图纸,图纸上的EC和BIOS相连的脚位的电阻是930@,也就是,可能不装。也就是,这个EC可能带程序。求问,是不是这个板子的BIOS锁是由EC上的程序控制的?附上图纸和已经刷亮机的BIOS。

compal_la-8224p asus a45v.pdf

迅维网chinafix.com_ASUS A85V LA_8224P REV 1.rar

网友:
KB9012 一般都自带程序

网友:
KB9012自带程序

网友:
KB9012QF A3 A4  都是带程序的既然你刷PCH的bios还有密码主板要是没有密码芯片的话 那密码肯定就在EC里了

网友:
那就是说要找块板拆EC过去才行咯。。。。

网友:
感觉华硕的BIOS特别多版本

网友:
内置程序,用809可以线刷。

网友:
你的EC如果安装的是KB9012的话那就是自带程序的!

网友:
今天就修好一台 不过是待机5V短路  烧鸡解决的  型号是华硕K45VD  仁宝代工的 此主板确实是EC自带程序 不过这个EC程序用809F可以在线刷写

网友:
把EC刷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线刷教程来一个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基本都是刷BIOS后就好了呀

网友:
9012自带程序  也许密码在9012里面  用rt809f编写

网友:
换剪板EC 估计就好了

网友:
刷bols见得多了,刷EC没见过

网友:
EC自带程序

网友:
该教程迅维论坛就有详细说明

网友:
换 ec 试一试

网友:
kb9012 A3和A4是自带程序的,809支持刷下,在就是剪板

网友:
KB9012我好像有见过篇文章 教过怎么刷程序,目前我也没招对EC的程序刷写烧录,坐等EC烧录转接座出炉

网友:
实在是好贴啊···也写得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