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10年开机亮机 几秒到10几秒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6-01-13):
型号:苹果A1286 10年
板号:820-3330-b
故障:可以开机亮机 几秒到十几秒掉电
测量:1:发现掉电之后电池 无电压输出,然后不开机 ,公共点12V在10-12V跳变,
           2:单独用原装电源自动开机 也是一样,但是单独用可调电源不开机,但是待机正常。电池和可调电源一起可以开机,故障不变。
维修:1:换过充电芯片,故障不变
           2,:把 EC到桥的SMC_BATLOW_L强制拉高,单独用可调电源可以开机,但是还是会掉电,这个信号待机时没有的。
          3:经过无数次检测发现,只要电池本省电压不输出的时候,都会掉电,然后不开机。重新插拔电池,电池电压有出来了,可以开机。
         4:想问的是:电池本身输出电压会不会是主板引起不输出? 现在准备换个电池试试。怀疑这个机器必须要电池才可以开机。已经定了电池还没有有到。

补充内容 (2016-1-21 10:09):
换了电池 EC 6259 保护隔离管 充放电管  充放电电流检测电阻  保护隔离电流检测电阻 都无果,外围ACIN  ACOK 都正常 ,

补充内容 (2016-1-21 16:16):
已经修复详见此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9375-1-1.html

网友:
6259外围查过没有。关系大

网友:
置高SMC_BATLOW_L信号单用适配器不应该还掉电,个人认为还是排查下充放电电路。

网友:
公共点也就是充电电压带不动负载吧?

网友:
查6259的外围电流检测电阻,会有发现的

网友A:
和楼主问题差不多,修好了没有??

网友:
这个要查温控

网友:
这怎么可能是温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问题差不多,修好了没有??

没有啊  6259外围电流检测电阻全部换了 EC也换了 电池也换了 还是一样  修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  6259外围电流检测电阻全部换了 EC也换了 电池也换了 还是一样  修哭了

6259外围也换了不少,没有好,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259外围也换了不少,没有好,放弃了

如果没拿走,可以发到迅维维修部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259外围也换了不少,没有好,放弃了

我的貌似修好了  测试了 18小时无掉电  今天再试试  不是6259的问题 一开始就被公共点电压12-10V跳变 和电池突然无输出给骗了,跟保护隔离 充放电都没关系

网友D:
以前遇到过,没修好,楼主修好了说下哪里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过,没修好,楼主修好了说下哪里故障

一两句说不清楚啊 测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主板12V直接大短路0欧姆了  排除了不是充电这边短路了 而是负载短路  把短路的地方修好  奇怪已经测试18小时没有掉电了  再测试一段时间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会再发出详细的维修过程

网友E:
占个坑,这个案例,一听就很精典。而且,也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抓 住 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拿走,可以发到迅维维修部看看

客户不允许发外地,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貌似修好了  测试了 18小时无掉电  今天再试试  不是6259的问题 一开始就被公共点电压12-10V跳变 和 ...

可以提示一下哪里问题,我的也是公共点电压10—12v 跳,电池3-12V跳,有时屏亮一下掉电,已经和客户说放弃,但客户还没有过来取,谢谢

网友:
不固定掉电一般是哪里虚焊了 示波器测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提示一下哪里问题,我的也是公共点电压10—12v 跳,电池3-12V跳,有时屏亮一下掉电,已经和客户说放弃 ...

马上发帖 ,帖子已经在写了就差附图了,你的和我=可能不是同一故障但是可以给你提供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过,没修好,楼主修好了说下哪里故障

已修复 详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937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占个坑,这个案例,一听就很精典。而且,也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抓 住 故障点。

详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937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上发帖 ,帖子已经在写了就差附图了,你的和我=可能不是同一故障但是可以给你提供维修思路,

详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937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问题差不多,修好了没有??

已修复详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937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