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电源启动不了

楼主(2016-01-13):
新手请教,一华硕p8H61 短路POWON ,无法启动,拔掉CPU12V供电,电源能启动,估计是CPU电源没起来或短路,苦于没有图纸,无从下手,请各位大虾指点,另有一片华硕p8H61 能开机,进入开机画面就死机,每次都这样,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顶一下求师傅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求师傅帮忙

短路 估计是mos管坏了  下面那块是BIOS问题 或者南桥 问题  能不能上传一个BI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