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s不连电脑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13):
朋友的手机  现在充电其他都正常  就是连不了电脑  尾插数据线也换了试过不行 我要刷机    会是主板哪坏了? 插上电脑就充电

网友:
查查  尾插的数据 正常不  找找图纸看看

网友A:
对地测USB口对地值,看下L1电感对地有没有短,直接进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测USB口对地值,看下L1电感对地有没有短,直接进CPU的。

l1正常  都有阻值

网友B:
插上电脑,有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有没有换台电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电脑,有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有没有换台电脑试过

都没有发现新硬件   但是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可以找到iphone u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电脑,有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有没有换台电脑试过

换电脑也不行   过年回家在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