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V星MS-7392(植物人) +(心脏病)

楼主(2016-01-13):
    病人:MS-7392 VER 1.2
    症状:(植物人) 触发没反应+(心脏病)无复位
    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目测未发现异常,万用表测未发现短路。开始上电 短接触发   日  没反应,原来是不触发的
机器,应该还是较简单的 无非就那几个条件,开始拿出血压表对触发条件挨个测试,结果除了
发现RSMRST为0V ,IO  SB 待机条件都已经正常,既然待机都正常那什么原因把此电压拉低了
呢,先断开IO 85脚测RSMRST还是为0V 看来不是IO的问题,85脚先悬起来,测后继电路,RSMRST 由VCC5_SB 经R373  R376分压得来,拆下先测这两个电阻是否正常,结果为两个电阻
均正常,这时在想难道是SB导致拉低的,左思右想算了还是先不动为好,这时能看到明线进SB,拿起手术刀一刀下去你们懂的,这一下应该很快能确定是不是桥引起的吧,插上 电源
一测哈哈哈哈哈   一个鸟样啊,这是什么情况,不会板层漏电吧,哎,这时想不用板子上面的线路了,直接拉一根线试试,数分钟后焊好,通电你妈真是板层漏电导致,可以触发了,怀着愉快的心情插上CPU 上电  结果没复位,郁闷 接着查吧 此时直捣黄龙测CPU PG正常,桥的PWROK(CHIP_PWGD)为0不正常,发现故障所在,查图纸顺着Q43往前查发现无ICH_VRM_PGD, CPU PG测的是好的呀 难道中间电路发生问题,再往前推到了Q50 基极为0.7左右高电平,就不对了,在向前查到Q49时发现基极为高电平0.7左右,集电极没有被拉低,这时就认为管子坏了,直接换一个上去 哈哈果真是有了复位,开机亮机,心想做个系统测试下结果,亮了几下又不亮了,还是没复位 ,在测Q49集电极还是为高,MD 管子有坏了?在换一个上去又可以点亮,心想得多试试 结果证明还是有问题,回来一测集电极还是高电平,这就纳闷了,此时脑袋突然有个想法估计是上拉电阻变小 电流大管子拉不下来,用风枪吹下一测果不其然证实了我的猜测,原本10K电阻 变成了6.41K  ,赶紧料板找了个10K装上,结果你们懂的,不放心又测了N次 正常修复。

    本人第一次见到电阻变小的,之前因为没碰到过,电阻只有变大么见过变小的,这次真的信了。排版乱了点见谅!
      发帖累啊 兄弟们可怜可怜我吧给我加点分,,可怜可怜我吧给我加点分。。。

网友A:
难道是电流大把Q49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电流大把Q49整坏了

三极管是好的 没坏  是拉下不来

网友:
学习了。。我也要加油

网友B:
这种老主板我们这边很少会去修。二手的主板现在都很便宜一片才几十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主板我们这边很少会去修。二手的主板现在都很便宜一片才几十元

客户的 150大洋   如果是你你也修吧

网友D:
这个电阻周围是否严重氧化引起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客户的 150大洋   如果是你你也修吧

天呀 这板  150大洋  厉害  高手

网友F:
“150”才是这主题的亮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150”才是这主题的亮点啊

呵呵  150  价格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周围是否严重氧化引起的呢?

阻值变小引起

网友G:
现在台式机主板很少人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天呀 这板  150大洋  厉害  高手

维修的不管是新也好 老板子也好 最主要的目的 只赚钱,只要钱赚到了目的就达到了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台式机主板很少人修了

只要有人要修  你也不能罢工噻  赚钱要紧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维修的不管是新也好 老板子也好 最主要的目的 只赚钱,只要钱赚到了目的就达到了噻

恩恩 你报价  真心佩服  这么老的板  还是双故障 花了那么多精力  客户也算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恩 你报价  真心佩服  这么老的板  还是双故障 花了那么多精力  客户也算值了

是啊  浪费精力和时间  关键客户愿意修 没办法

网友:
这个要加分的,两个故障,不触发和没PG,第一个故障应该是线路有腐蚀,或氧化把,如果把相连的电容之类的都拆完还是不行的,应该就是真的漏电了,第二个故障没有POWOK,上拉电阻内部阻值变质这个修的经典,双桥还是好修一些,单桥有点难搞,楼主精神可嘉,只是也不用不着标题来吸引人吧

网友H:
排版好点这帖子就是精华了

网友I:
只要不是南北桥虚焊 CPU座虚焊  电路板腐蚀严重    其他一般都可以修  修台板100-150   换旧板150-250   这是合理的价格  要不然怎样维持生计  真不知道你们修个板30块是怎样一个恶性竞争的环境   人家上们捅个马桶都100块    最近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排版好点这帖子就是精华了

多谢认可,,不知道在哪里插入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要不是南北桥虚焊 CPU座虚焊  电路板腐蚀严重    其他一般都可以修  修台板100-150   换旧板150-250   这 ...

对的 如果30块  换个电容勉强,修电路肯定不干了,上次我这修个水管还15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认可,,不知道在哪里插入图片

先上传图片不要插入,内容先写一段觉得这段后面要插入图片了,先回车一下再点一下你上传的图片中要插入的图片,图片插入好后再回车再写内容,如果不回车的话,图片与文字会成一排影响阅读

网友:
不错啊 高手 技术帝 羡慕

网友:
做维修 不容易呀  两个故障 也很要有耐心  楼主技术了的  只有一分 别嫌少哦

网友:
150好像可以买到两块这样的好旧板了。

网友:
我想说这个名字取的好,你成功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