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 A1311 换硬盘后风扇狂转

楼主(2016-01-13):
今天接了一台iMac的机器   换完硬盘后进系统风扇狂转 把硬盘温控已经短接了 还是故障依旧  用原装的硬盘不会狂转 求论坛里的大神们指点一下维系思路   改一下温控电路  多谢

网友A:
温控改对了吗  一般改温控就好 了 别的我没遇到过

网友B:
你换温控接口一样的硬盘不就OK了  温控接口短接不行的哦  用希捷的是第3 4脚是温控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改对了吗  一般改温控就好 了 别的我没遇到过

我把温控接口合并了  还是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温控接口一样的硬盘不就OK了  温控接口短接不行的哦  用希捷的是第3 4脚是温控口

当时没想到这个  昨晚又订了一块苹果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