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SL410K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6-01-13):
    今天修到一片联想SL410K的主板,故障现象为不触发,无待机3/5V电压。
    这个板子用的待机芯片是ISL6237IRZ-T ,如图所示:

           根据条件实测其14与27脚无开启电压,有意思的是这个开启电压是由芯片本身第7脚的线性电压5V_AL提供如图所示:

    实测PR135的右端也就是5V_AL为5V正常,那么它的问题很显然是出在SYS_SHDN#这一路信号了,根据这条线索我们继续往下查,结果又到了下图:

    都说Thinkpad的电脑保护电路做得很到位,由上图可见一斑,这个保护电路的核心部分是由分布在主板各个角落的10个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组成,几乎所有关键电压点的温度侦测都有考虑到了,为了确定是不是这一个部分电路把SYS_SHDN#拉低,我把PD33断开再上电触发,结果电流就噌噌噌的跑上去了亮机OK,其实修到这里我完全可以不用管下面的电路了,只要我不装PD33就行了,照样能用。但是本着要对客户负责的精神我们还要继续往下修。

    在正常的情况下要想SYS_SHDN#不被拉低则PQ74必须截止,这样PD33才能反向截止,实测PQ74的基极为0.72V,这刚好达到它的导通条件,断电量测PQ74基极对地的阻值为1.23M欧,这明显阻值偏大了,因为根据电路图PQ74的基极真实对地阻值应为10个热敏电阻串连相加等于4.7K欧,假如输入端的电压VIN为20V那么它的基极端应为0.196V.如图:

    于是我测量每一个热敏电阻的阻值最后发现PR2为无穷大其它都正常,问题就出在这个电阻坏了,找个好的换上后,故障排除。下面为不良元件位置图:

      最后希望这个帖子能对同行们有所启发,顺便加点分鼓励下,拜谢了。

post_deleted

网友:
分析得太好了。

网友A:
今天最后两分加给你了。  鼓励发质量贴。现在论坛水贴是多的不行。

网友B:
收老头的破烂儿 怎么还不来,给你加分了,新年来一炮  不错,帖子速速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老头的破烂儿 怎么还不来,给你加分了,新年来一炮  不错,帖子速速加精

多谢道兄捧场啊

网友:
厉害楼主,很少往这方面考虑

网友C:
楼主的分析太到位了,谢谢分享,分已经给你加了

网友D:
思路不错 ,向你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分析太到位了,谢谢分享,分已经给你加了

谢谢兄弟的加分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最后两分加给你了。  鼓励发质量贴。现在论坛水贴是多的不行。

谢谢兄弟的加分肯定,我感到很荣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不错 ,向你学习啊

呵呵,共同学习相互分享技术才能提高。

网友E:
要是我估计就不会继续往下查了  再说楼主用普通电阻装上去 也起不到热敏啊

网友F:
你好,PD33那个电路是什么电路?那个电路实际中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G:
从这篇帖子可以看出楼主深厚的功力,赞一个。

网友H:
这样的好贴对于我们小白来说真是福利,太感谢啦

网友I:
这种情况关键还是看收多少钱,或者是练手

网友J:
对于我们菜鸟太长见识了

网友K:
说实话我还是看不太懂,也许是楼主技术牛一下子就查到这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实话我还是看不太懂,也许是楼主技术牛一下子就查到这

其实写起来简单,但修的时候也是花了我不少时间去查故障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于我们菜鸟太长见识了

多多学习看看帖子,这样技术就能很快提升上去了。

网友L:
给力 分析到位 对客户也很负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情况关键还是看收多少钱,或者是练手

现在生意不好做,能赚一点是一点,过年可是开销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好贴对于我们小白来说真是福利,太感谢啦

你太客气了,都是同行,相互研究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这篇帖子可以看出楼主深厚的功力,赞一个。

谢谢兄弟对我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发贴。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你好,PD33那个电路是什么电路?那个电路实际中起到什么作用?

这是个PCB过热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我估计就不会继续往下查了  再说楼主用普通电阻装上去 也起不到热敏啊

我装的不是普通电阻,从料板上拆的一模一样的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给力 分析到位 对客户也很负责啊

兄弟,有分的话就加点分啊

网友N:
为楼主对客户的负责点赞。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这是个PCB过热保护电路

保护给切断就不用再修了嘛

网友:
说明的真详细,我这样的小小白也可以看得明白,谢谢楼主!

网友:
看这贴子有意思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保护给切断就不用再修了嘛

呵呵,是啊,但是我为了要找到问题就继续修下去了。反正现在也不是很忙。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为楼主对客户的负责点赞。

谢谢兄弟的肯定,一起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给力 分析到位 对客户也很负责啊

谢谢兄弟的回访加分,太感谢了,以后发主题贴了请通知我

网友:
引用 网友M:
呵呵,是啊,但是我为了要找到问题就继续修下去了。反正现在也不是很忙。

这般敬业祝老板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网友O:
去掉pr135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O:
去掉pr135可不可以

不可以,因为待机芯片的开启电压也是需要PR135做为上拉来提供的

网友:
鼓励发质量贴, 不错,速度与激情.

网友P:
楼主技术一流,大赞,果断给你加分

网友:
也许好多维修人员遇到一样的这个故障 会去掉SYS_SHDN#的功能

网友:
这个是  高手修机    高手写贴    简单 明了。易 懂   点个赞

网友:
这个地方电阻坏了,不好找到,我都是直接去掉保护,楼主就是厉害,完美修复了故障!

网友:
修理和分析很精简,对我们学习此机器维修帮助很大

网友:
多多学习看看帖子,这样技术就能很快提升上去了

网友:
终于了解think的热敏电阻是怎么工作了

网友:
修得不错,思路清析。

网友Q:
多谢分享,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技术一流,大赞,果断给你加分

感谢兄弟加分肯定,我会继续努力

网友R:
分析的不错,楼主技术杠杠的,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多谢分享,加分了

感谢兄弟的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R:
分析的不错,楼主技术杠杠的,加分支持一下。

感谢兄弟的支持鼓励

网友:
楼主刨根问底,分析的透彻……

网友:
楼主很负责认,很认真,维修思路清晰,向楼主看齐

网友:
楼主的维修精神可嘉,学习了

网友S:
在广达电路图中 *short_4@nc 表示什么 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在广达电路图中 *short_4@nc 表示什么 装了吗?

表示用导线代替空置的两个焊点

网友:
楼主功底很好。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
楼主能从客户角度考虑,是值得赞许的。

网友:
一字不漏看完  我是菜鸟  也嫩看懂  楼主写的很好  此贴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希望楼主多发好贴   望楼主生意兴隆 爱情美满

网友:
大早看了扁 福利文章

网友:
就是缺少像楼主这么认真分析的前辈啊

网友:
分析得太好了

网友:
实测PR135的右端也就是5V_AL为5V正常,那么它的问题很显然是出在SYS_SHDN#这一路信号了          5v-al 正常5v搞不懂应该是没有5v吧

网友:
思路不错 ,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不仅技术好  人品也是杠杠的

网友:
这个电阻貌似还没遇到过坏的。。。是不是受潮??

网友:
真实才学啊 。。。。。。。

网友:
看的出楼主功力深厚啊。好贴,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有维修精神,可赞, 这个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rt8206一样的工作原理。

网友T:
思路清晰,必须给分

网友:
牛逼 我一般是不管后面的 直接去掉二极管

网友M:
引用 网友T:
思路清晰,必须给分

感谢兄弟的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M:
感谢兄弟的加分鼓励

恩恩。可惜只能给2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支持

网友:
LZ很厉害 学习 这个地方很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