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p45t-es3g 触发掉电求助。非寻常掉电故障

楼主(2016-01-13):
一般技嘉触发掉电,缺电压,缺时钟或复位的比较常见,但这次遇到的非比寻常了。。
表现故障为;各大供电,时钟,复位全都正常,正常两秒左右掉电。自动触发,,无限循环。
维修思路,先强行上电,测有没有电压偏低。或不正常。经测量。无总线供电,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 不强行上电所有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强行上电了就无总线,和cpu供电?应该是不强行上电,总线,cpu出来的电压不是真正的吧。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假电”,,不管了就按它的假电来测量吧,试下不强行上电,有没有缺少的电压。
再仔细测量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isl6334,的第33脚为en_vtt,,为0.02  算不上有电压,说明强行上电无总线供电还是正确的,那就追这电从哪来吧, 跑到了一个14脚的运放上去了,二脚小于三脚,一脚输出,经测量, 一脚无电压,二脚1.3v   三脚0.6v,明显不正常。但是无图啊,这个图还是参考其他型号的。和这个根本不一样啊。。继续测量
这是强行上电,测的总线供电管,为0.
这是没强行上电测的cpu供电,1.3v
这是强行上电,测的cpu供电,为0v

所以,,出这么多不一样的,头都蒙了,,不知道那些电压是可信的,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想让这个运放输出VTT_PWRGD   三脚VTT_GMCH  必须要有大于二脚的电压啊,但是没出来,不知道VTT_GMCH这个是从哪来的,,是哪个玩意儿发出来的。。所以特来请教各位高手们,给指点一下这些莫名的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A:
我晕了,你怎么自己搞晕了思路,后面看得我都晕了,你刚开始分析的思路很好啊,我刚开始还以为是经验贴呢,看到后面我看晕掉了  哈哈

回到正题,按照你刚开始的思路,无总线跟CPU供电,VTT_GMCH就是总线电压,所以楼主再去查一查这个VTT_GMCH怎么产生的就好了,一般是由内存供电经过一个MOS管转换而来,再修修看,好了发个经验帖子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晕了,你怎么自己搞晕了思路,后面看得我都晕了,你刚开始分析的思路很好啊,我刚开始还以为是经验贴呢, ...

是晕了   请问版主VTT_GMCH  总线供电,怎么是有内存转换出来的呢?   我参考图纸看的好像是桥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晕了   请问版主VTT_GMCH  总线供电,怎么是有内存转换出来的呢?   我参考图纸看的好像是桥发出来的

这个是1.2V的电压啊,电压肯定是由电压转换来的,这个1.2V的电压一般是由内存电压转换而来,位置在北桥旁边

网友A:
VTT_GMCH,你看下时钟芯片那里有个MOS管,D级是不是1.8V内存供电,S级是不是瞬间有个1.2V

网友C:
总线电压输入端就是内存电,稳压芯片控制产生前端总线电压,

网友:
应该是总压低 换了总线的场管看看。

网友:
也有可可能是3.3V ,还是找个图参考下吧、

网友:
什么假电啊??这个是不是掉电重启啊。盼修好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电压输入端就是内存电,稳压芯片控制产生前端总线电压,

请问下输入端指的是管子的D级吗,,好像D级就是1.5v

网友:
斑竹说得很明了,应该是Q18那个场效应管吧。

网友:
你这板子先出内存供电,然后出来的是南桥旁边几个场管的供电,后面再出来北桥与CPU之前有个场 管的供电,后面再出CPU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TT_GMCH,你看下时钟芯片那里有个MOS管,D级是不是1.8V内存供电,S级是不是瞬间有个1.2V

不强行上电的话   是有的,在不掉电的时候,,如果强行上电的话G级控制级   和输出级都没电,,所以我就蒙了,,希望版主  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强行上电的话   是有的,在不掉电的时候,,如果强行上电的话G级控制级   和输出级都没电,,所以我就 ...

直接强行上电,去查时钟芯片上面那个管子为什么无输出

网友:
嗯  好的,,那是不是说明   不强行上电的时候,出来的电压是不正常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