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2G 无CPU供电

楼主(2016-01-13):
   4752G 无CPU供电 95831 VIN19V  断开24脚0欧 后通电感也没电压 , 这个机器好像出现次情况挺多的 谁修好了 给指点一下

网友:
PCH发出的PROCPWRGD是否正常。

网友:
万恶的95831,装这芯片的板子修着比较吃力啊

网友:
你测下条件啊  估计会有收获吧

网友:
楼主要先测一下条件再来问

网友:
  郁闷了 现在修亮了 不稳定进系统用一会重启。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CPU换下!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一台反复重启加电的每次电流到0。2也是无从下手

网友:
楼主都测了那些条件?

网友:
是修的什么地方哟,也不说说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