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m lx v2 集成显卡偏色!!求电路图!

楼主(2016-01-13):
华硕 p5g41t-m lx v2 集成显卡偏色!!求电路图

网友:
检查RGB三基色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
红 绿 蓝 阻值正常吗

网友A:
这个还用得着点位图,查三基色 123 脚的阻值,不就OK,跟修显示器一个道理

网友:
找个别的图纸参考一下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用得着点位图,查三基色 123 脚的阻值,不就OK,跟修显示器一个道理

这个具体怎么修,能简单讲解下吗,昨天遇到一块没修好

网友:
这个我修过一个闪屏的。在VGA接口那里,用表笔从三基色跑线,一般就在接口附近有一排双二极管(外观像三极管,后来上百度找代换才知道这是双二极管),还有排阻或是贴片电阻,还有电容,一般就这几个出问题。之前我修的那个是双二极管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9218-1-1.html

网友:
检查三基色,一般对地70欧,低了差不多就是北桥坏了
高了可能是电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