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摔过WIFI信号弱

楼主(2016-01-13):
苹果6摔过 WIFI信号弱怎么解决 各位大神 拜托了

网友:
从无线天线开始往WIFI芯片跑线路,看哪个坏

网友:
一般是wifi芯片摔掉点了引起信号弱的。。。或者外面wifi天线检查看看

网友:
接个钱天线试试

网友:
查天线,查IC,估计是WIFI虚焊了

网友:
天线接出的小电感,试试吧

网友:
一般情况是ic虚焊了。

网友:
wifi 虚焊 加焊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