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般板好麻烦

楼主(2016-01-13):
没接触过手机,想问个问题,苹果机能直接换板吗(主板)?传说中的般板好麻烦,直接换主板能正常使用不,要搞什么东西吗 ?比如刷机

网友A:
搬板就是找好的电路板,把元件和芯片一个个移植到好的电路板上。刷机是必须的。而且还不是只刷一次。装好电源芯片要刷,装好硬盘要刷,装好CPU要刷,装好基带要刷。搬板要刷很多次的。通过代码检查各个芯片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搬板就是找好的电路板,把元件和芯片一个个移植到好的电路板上。刷机是必须的。而且还不是只刷一次。装好电 ...

直接换主板能正常使用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主板能正常使用不

买个同样机型的好板直接换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同样机型的好板直接换行不??

可以。不过要看看有没有ID和网络锁

网友:
换过一个6P的主板,用起来都正常

网友:
当然可以换板,可是价格很高啊

网友:
原来搬板这么复杂,第一次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