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系列手机能单独换CPU吗

楼主(2016-01-13):
没接触过手机,如果手机维修中发现CPU某个信号不出,确定CPU坏 能换CPU吗  不是说CPU和5大件绑定的吗

网友A:
5S以上不能单换,5S以下可以

网友:
那CPU坏了怎办了

网友:
CPU坏了报废,换新手机。

网友:
板子回收拆件

网友:
不能单换,只能换套件,换套件的话又太贵,建议换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S以上不能单换,5S以下可以

不对,我在某手机论坛看到过了。可以单换A8 A9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我在某手机论坛看到过了。可以单换A8 A9cpu

不能单换,相当于解ID,IPHONE6及以上五件套

网友:
指纹和CPU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