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系列的MS2316开机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01-13):
直奔主题吧
开机不亮 ,电流0.3-0.8-0。9.-1.2不亮然后掉电,,,,酷虎说再开,,,我在开亮了出完LOGO掉电,,报价,留机,拆机,看见CPU后面的大电容,,心里暗喜,,不会简陋了吧,,换330电容,完事亮了以为好了,,放那待会再装,打一局LOL吧 ,,撸完之后,测试又不亮了0.3-0.9不动了  但是不掉电了。突然想想大意了  ,,怎么啥也没测就直接换呢,,,不能急,,
静下心,测供电,5V  3.3V不对是4,7V以为万用表坏了  在测5V。是5V,,表没坏,有电。其他电压都对,就是3.3不对。,那会突然有点忙,就走了。手机下单定俩芯片吧 反正用的着 ,,定了一个待机芯片EQ=     定了个IO,第二天到货。没修,第三天换上了待机芯片,3.3还不对,差图纸吧。不知道怎么截图,就不接了,PU4103   5脚不对反馈不对一点主板掉电 电压1.8,测pr4111正常啊7k换了吧  话了个4K的  机子好了 LOL了两吧放一天在测,没问题,第一次发帖,哪里说得不好见谅,不会插图,望高手指教。

东华电脑维修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3.3不对是高了还是低了?

网友:
高了,  正常3.3实测4.7V

网友A:
不知所谓,如此了草不如不用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所谓,如此了草不如不用发了。

你是大师,你的帖子我看看你谓的有多好多详细。你觉得没价值你可以不看,你多发点有价值的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大师,你的帖子我看看你谓的有多好多详细。你觉得没价值你可以不看,你多发点有价值的我看看???

哟,还生气了,不管内容好坏,把字打好嘛,即然发出来给大家看,给你一点正确的提示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哟,还生气了,不管内容好坏,把字打好嘛,即然发出来给大家看,给你一点正确的提示不对吗?

没给你提示吗??告诉你反馈电阻阻值偏大吗?字错了音没错吧,这点都理解不了还修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