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电视黑屏卡顿问题解析及故障维修方法汇

楼主(2016-01-13):
长虹电视黑屏卡顿问题解析及故障维修方法汇
1类:播放视频卡顿及播放地址解析失败
故障原因解析:
1.网络原因:带宽不够,一般建议一台智能电视看在线影视稳定的话最好是选择电信4M以上的带宽。(电信最稳定,电视是独享4M,如果有别的设备如手机、电脑等接入流量,那就可能不稳定导致视频播放期间的卡顿。)
2. 因为第三方直播应用属于盗链,所以他自身的服务器不敢保证,他的服务器CDN分配不够,那就造成卡顿或播放地址解析失败。
故障处理办法建议:
1.恢复出厂设置,用自带的视频牌照方播放软件看看是否卡顿。
2.如果卡顿问题消失,建议安装1个在线视频应用,1个直播应用试试,看看是哪个应用引起的卡顿,暂时不使用引起卡顿的视频软件。
3.如果想看稳定的直播,建议开通广电的直播信号。
2类:电视黑屏有声无图
故障原因解析:
1.第三方软件兼容性差或软件格式视频解码不兼容导致黑屏。
2.误触其他按键导致有声无图。
故障处理办法:
1.恢复出厂设置,用原厂软件测试看是否还会黑屏,如果现象不在的话,删除不兼容的软件选择其他
兼容软件。
2. 用手机遥控电视,看是否误触到遥控器“关屏”键。
3.请查看电视是否外接了U盘、或者是HDMI等所有外设产品,拔掉这些外设后,看看问题是否解决。
4、看看信号源是否连接正确。
PS:确认是不是电视屏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U盘或其他外接设备测试电视屏幕能否点亮。
3类:电视启动黑屏
故障原因解析:
1. 软件兼容适配问题,政策导致在智能电视上除了牌照方视频以外的应用都是不合法的,无法做适配。
2. 电视硬件故障问题。
非硬件损坏的故障处理建议:
1.建议先使用适配过的应用,点我进入应用专区下载,使用适配的应用软件可以解决黑屏等问题
2.进入电视自身牌照方的视频专区看视频,里面的片源也是比丰富的。
硬件损坏的故障处理建议:
黑屏(电源指示灯亮)
此类故障一般应从两个方面入手:
1)检查逆变器是否工作,如灯管不亮,首先检查控制信号STANDBY是否正常,然后检查逆变器电源+12V5V是否正常,无电源一般情况下是+12V保险电阻开路,更换即可,如电源也正常,灯管仍不亮,则需要更换逆变器板。
2)在灯管亮的前提下,需检查液晶屏工作电源VCCPANEL3.3V)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则检查液晶屏电源控制信号BLON(正常应为高电平),如不正常,需检查CPU工作是否正常,一般情况下,需更换CPU,如控制信号正常仍无3.3V电源,需更换SI9430DYU15)。
2.白屏(整个屏幕呈现很亮的白光栅)
1)首先检查液晶屏与信号板之间的连接线是否接触不良,如确属接触不良,重新将接插件插好即可。
2)另一种常见情况是A/D变换器工作电源PVDD3.3V)下降甚至为0V,液晶屏信号电极无工作电压,相当于液晶盒不加电,由显示器原理可知:液晶屏处于透光状态,所以整个屏幕呈现很亮的白光栅,一般为电感失效,阻值增大,致使PVDD电源下降。
3.屏幕偏色
如屏幕出现轻微偏色,则首先进入工厂模式,此时需检查24C系列的用户数据,即使测量工作电压正常,也必须予以更换,一般情况下更换即可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