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LM37iSDU和ZLM37E-iUM机芯信息汇总

楼主(2016-01-13):
LM37iSDUZLM37E-iUM机芯信息汇总
(升级前务必确认整机型号是否为如下列表所示的型号)
(一)产品列表

软件版本

型号
最新发布版本
屏参

整机厂usb升级程序LM37iSDU_nand_V2.00023-0823
3D65B8000i(L64)
V2.00021-T8(M8)
CMI_V650DK1_LS1(L64)
3D58B6000i(L64)
V2.00021-T8(M8)
CMI_V580HK1_LS6(L64)
3D65B6000i
V2.00021-T8(M8)
AUO_T650HVD02
UD55B6000i
V2.00021-T8(M8)
CSOT_MT5461D01-1
UD58B6000i
V2.00021-T8(M8)
CMI_V580DK1_LS1
UD50B6000i
V2.00021-T8(M8)
CMI_V500DK1_LS1
UD39B6000i
V2.00021-T8(M8)
CMI_V390DK1_LS1
UD65B6000i
V2.00021-T8(M8)
AUO_T650QVJ02
整机厂usb升级程序PM37-V1.00061(0810)
3D51A9000i(P35)
V1.00061-T8(M8)
3D64A9000i(P35)
V1.00061-T8(M8)
1.先确认机器的型号是否是上表中所列,机器主场景必须是此贴中所介绍的菜单。
2.将升级文件放入U盘时请注意U盘中只能存在一种升级文件,如存在2个或以上upgrade_LM37iSDU_x8_Va.00bcd.pkg,则无法进行升级。
(二)电视软件步骤:
1)将升级文件upgrade_LM37iSDU_x8_Va.00bcd.pkg拷入U盘中,之后将U盘插入电视机自带USB接口处。
2)重启电视。(遥控关机再开机或交流断电再开机)
3)重启之后,在屏幕正中间会有提示正在升级,等待4-5分钟后,升级完毕,电视再次自动重启,即表示升级成功。
(三)如何进入工厂菜单
a)开机后,遥控器“工具箱”,显示菜单
b)按数字键,选择键盘中的0816即可,进入工厂菜单,确认相关的信息。
说明:
升级完成后,需要重新收台,重新调整模拟量。
参考选择:
1、重新收台。
2、重新连接网络设置。
3、我个人习惯,先按工具箱中设置,节能环保,节能设到关,返回,图像,背光亮度50.
4、色温设标准,进入用户自定义,调整模拟量适合自己。
5、动态降噪根据自己信号质量决定,信号不好设到开。
6、色彩空间调整肤色,能力强的可以微调下面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