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板子一插电短路保护

楼主(2016-01-13):
这块板以前很少修。最近有两块都 是量对地值是好的,。可是一上电瞬间大电流,然后就老烧内存供电芯片,取下测量5V待机短路了。可是换了后在上电还是烧,不知道那里出问题 了。一上电就会烧,那位同行,修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5V短路先要把短路的地方找到再装芯片呀

网友:
这机器5V过压容易烧内存供电上管以及芯片。

网友:
联想Z470 待机0.002  不触发 有时 待机0.008 可以开机 ??

网友:
5V短路,烧5V,把烧的芯片拆下,再测其他电路哪里短路,不要上电测试

网友(2016-02-20):
电源芯片拆了要去上管才能通电

网友:
短路的地方都找到了 还怕不好 继续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