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PT50638X(P17)【PS30机芯】【虹欧PM50H2111屏】 故障现象:二次不开机

楼主(2016-01-13):
机型:PT50638X(P17)【PS30机芯】【虹欧PM50H2111屏】
故障现象:二次不开机
分析与维修:通电指示灯亮,按按键和遥控均不开机,判定主板有问题,更换主板可故障依旧,测待机5V正常,开待机脚为低电平,而正常在待机状态时应该是高电平,既然为低电平那电源板就应该有电压输出,取下电源板单独试机(把PS-ON信号对地短接,VS-ON接待机5V,这个与虹欧1000和2000都不一样),VS输出20几V然后就保护了,可换了电源板还是一样的,后来经试验才知道给逻辑板供电的D5V必须要接负载电源板才会正常工作。装上电源板时在测对地阻值才发现对地短路了,经查是Y板坏了,更换后故障排除。
注:此机芯在接通电源瞬间会让所有的板子正常工作一下,然后主板才能正常复位,而此机Y板的VS对地短路,导致电源板VS输出过流保护,在开机瞬间无法正常工作,引起电源板管理CPU保护锁死,不接受任何开机信号,误认为主板不工作,此电源板单独工作时切记要给D5V加一个负载,否则电源是不会正常工作的,这区别于以前我们遇到的三星和虹欧屏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