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厂家维修实例LED37B1000C【LS39SA】输入AV信号时黑屏

楼主(2016-01-13):
LED37B1000C【LS39SA】输入AV信号时黑屏

该机器是服务商转修机器,最开始的故障时不开机,申请电源板和主板更换后出现的新故障,蓝屏正常,字符也正常,但从AV输入机顶盒信号、DVD信号后以及HDMI信号后,都出现屏幕马上就暗下来了(基本接近黑屏状态),屏幕上只有很维暗的图像,声音正常。观察LED背光基本不亮,但使用U盘播放图像却是正 常的,说明黑屏与屏没有关系,重点检测控制部分,当输入AV信号屏幕出现异常时检测主板输出到电源板的BL-ADJ信号电压只有2.0V,偏低,正常应该 在3V以上,测J1插座上的BL-ON信号4.9V正常,用镊子直接将BL-ON与BL-ADJ直接短接,屏幕亮了,并且显示图像正常,重点检查电源板的 PWM-DM(亮度控制信号)控制信号,顺印制板检查该信号,经RJ16送到QG8,(C)极输出控制QG7,将电源板取下检查发现QG7处印制板有裂 纹, 将其连接后排除故障。(可能是由于物流发运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