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L2216W bd 22寸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6-01-13):
宏碁(ACER)   AL2216W bd  22寸显示器插上电源指示灯黄色常亮,插VGA线后主机识别驱动  按电源键无反应 暗屏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求助啊

网友:
程序坏了?

网友A:
拆开先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如果开关无反应那应该是 驱动板有问题。因为驱动板不发出ONOFF就会造成高压板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C:
你描述的太简单的了。。无法确定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先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电源板没有问题,短接5V开机屏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关无反应那应该是 驱动板有问题。因为驱动板不发出ONOFF就会造成高压板工作条件不满足

确定了是驱动板的事,但不知怎么去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描述的太简单的了。。无法确定故障点

宏碁(ACER)   AL2216W bd  22寸显示器插上电源指示灯黄色常亮,插VGA线后主机识别驱动  按电源键无反应 暗屏  拆机取下驱动板,短接5V ONOFF 触发端 屏灯能点亮

网友:
不太清楚啊,可能是开机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先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拆下驱动板 短接5V on/off端 屏灯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关无反应那应该是 驱动板有问题。因为驱动板不发出ONOFF就会造成高压板工作条件不满足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查,初学不太懂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了,首先你得确认是哪个的问题。你按开关没有反应,开关本身有没问题。刚开始我看你说暗屏。后来看评论,那根本就没有亮

网友:
有照片吗,看看

网友:
那就查查驱动板吧

网友:
还是去给老师傅去修吧。。。。。。。。。。。

网友:
驱动那边有短路   排查 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