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冠捷)逻辑板检修思路

楼主(2016-01-13):
长虹(冠捷)逻辑板检修思路
  常用检测方法如下:
  ①上屏电压是否正常(屏不同有5V或12V);
  ②3.3V、1.8V、2.5V等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③逻辑板的升压电路是否正常【驱动板上的低电压通过DC-DC转换升至-7~30V(屏决定),主要提供给屏内部驱动电路电压】;
  ④主板输送的LVDS上屏信号连接插座(线)是否正常;可用数字三用表测量上屏线插座LVDS信号直流电压,一般为0.9V~1.5V左右(如果检测到该插座上的直流电平拉低或无波形输出时,拔掉上屏线直流电平恢复正常,可初步判定为屏逻辑板损坏)。
  以上条件都满足的话,屏基本上会显示正常的图像;若上述4个条件中有一个条件不满足,都是逻辑板本身引起,直接更换就可以了。
  例如:出现黑屏现象,则需检查上屏电压、驱动板的低电压供电和升压电路,若电压正常,就应该是主板存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