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冠捷)不需要主板判断逆变器故障的方法

楼主(2016-01-13):
长虹(冠捷)不需要主板判断逆变器故障的方法
判断逆变器故障的方法如下:
  首先将电源板强行打开(标注为PS-ON或POWER ON开/待机脚接高电平),而后输出各组供电,这时将电源板输出的24V、5V、地分别接到逆变器的24V电压输入处、控制灯管亮度处(强行接5V电压),再接上地线;另外还需要打开逆变器的开关信号ON BACK,那么可通过5V接一个4.7K的电阻降压后加到逆变器的控制信号处,这时若逆变器和灯管正常工作的话就应该被点亮(从屏后边缝隙处能看见白光),否则就应该判定逆变器板引起的故障。

网友:
不需要主板判断逆变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