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80GM-E41 卡代码 通病 看看总会遇到的!

楼主(2016-01-13):
版号:880GM-E41    MS-7623

故障:跑码过内存 卡在那里   重启一样!

直接测PS/2  上拉电阻   RN1   没5V

查(USB_1394)  发现来源于U9

测U9供电正常   EN高电位 一般都是芯片坏   (先不考虑后级拉低!)

料板拆一个换上       亮机!

这个是通病        不知道别人发过没!  分享是一种美德    欢迎加分!

网友:
8脚芯片损坏是V星品牌系列主板通病,oboc代码定义一般就是档外设。

网友:
咋老实发空信息或无意义的?

网友A:
这个就是USB供电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USB供电没有

PS/2

网友B:
这个UP7533损坏会导致档这个代码,这问题太简单,我都不想发

网友:
LZ技术超群  U9肯定是通病 不过是PS 还是USB  都容易坏   学习了   分到了 再给你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UP7533损坏会导致档这个代码,这问题太简单,我都不想发

是啊  比较简单                让新手也会!

网友C:
看图纸供电名应该是与USB供电连一起的

网友:
V星的小五脚  小六脚  小八脚坏的最多   原因就是V星总是彰显个性  用这种小芯片最多  料板少的找起来头疼  广告打得响   还军工品质  我呸     最后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这个坏得也是挺多的,我比较懒,坏的直接1.8脚连接

网友:
通病好啊             新手福利!

网友:
V星通病 U9小8脚芯片 这个经常碰到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纸供电名应该是与USB供电连一起的

PS2接口和USB供电一般是同路的,都是5V提供。

网友:
V星的主板好难搞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V星的。。USB 8脚好像

网友E:
这确实是通病,老徐都说过,还有跑C6C7的

网友:
有时候找不到配件直接就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V星的。。USB 8脚好像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确实是通病,老徐都说过,还有跑C6C7的

对          你是那一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