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280t的温度曲线大家给份能把芯片拆下来的曲线

楼主(2016-01-13):
我的280t用了好几年了  去年的时候电脑板坏了发回迅维换了块 主要以前的曲线的曲线都没了 对着说明书设了一份 连加焊都不成功 改造了下 加焊基本都能成功 可如果取芯片的话死活拿不下来  怎么保持都没用 估计还是曲线不合适  大家有没有好用的曲线  给我份参考下

网友A:
估计不上个300度下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上个300度下不来

最高到270  不敢再高了  记得以前的都是按说明书来设的  一直很好用 一年了没敢拆过好机器的芯片 也拆不下来

网友C:
是不是温度不准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高到270  不敢再高了  记得以前的都是按说明书来设的  一直很好用 一年了没敢拆过好机器的芯片 也拆不 ...

那试试现在270下的来不
想简单,不要设置那多,设置好最高温度,设置好斜率就行了,一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温度不准了呀,,,,,,,

用测温线试过  温度还比较接近 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试试现在270下的来不

下不来  今天270维持了很长时间 芯片纹丝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测温线试过  温度还比较接近 差不多

冬天了,周围环境温度也低了,,这个也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不来  今天270维持了很长时间 芯片纹丝不动

我猜你也搞不下来,我现在是250 300,都还拆不下来大桥,但AMD 北桥啥的,稍微有点点高,
对了你问问那个说是拆座子咋好咋好的那个人呗

网友:
加下我QQ,我教你校准一下温度。可能实际出风温度偏低。
QQ:2859580537

网友:
同临沂的,
                   感觉你这个温度不准了哈。。我的360T上风240下风250,取芯片都很好用。。。可以用镊子边加温度边推,能推动了记下温度。。这个温度就是取芯片温度。。具体多少270.300的就不要计较了,应该测温不准了

网友(2018-05-08):
估计不上个300度下不来估计不上个300度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