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芯片en问题

楼主(2016-01-13):
pwm有几个en开启呢?是上下管各一个,还是只有一个呢?还有就是en开启高电频从哪里过来的。

网友:
是给芯片的,,,。。

网友A:
pwm芯片vCC,pg,fb,vID工作条件满足才会开启en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芯片vCC,pg,fb,vID工作条件满足才会开启en吗?

EN 一般是EC发过来 或者别的发过来一般芯片不会自己有EN的,你说的上管下管是芯片工作正常,芯片控制导通截止的。

网友:
一个EN,EN不是开启上下管的,是开启控制上下管芯片的,一般是由上一个电压转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