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CPU也太脆了,有什么好方法焊好吗?

楼主(2016-01-13):
联想G505,新定的CPU还是有铅的,是很小心的焊的,焊完直接不跑码,在定一个,还是换板,正在纠结中,一张毛爷爷飞走了,现在维修钱也不好挣啊,伤不起啊,

网友:
怎么焊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那是没焊之前照的,涂的焊油,已经很小心了,

网友:
若成本差不多哦可以考虑换版了

一些芯片 卖家可能也不敢完全确定是否完全OK 再加上焊接等 不定因素很多了

个人建议

网友:
也是,还是换板吧,明天和客户沟通下,交换得400,在发一个芯片,虽然满有信心的,要是在坏了,可真是不玩不起,

网友:
我也选择换板了,某宝上的芯片都不好使

网友:
像这种板直接换了

网友:
知道,换板挣的少呀,加上100元客户都嫌贵,但是换芯片就不一样了,能加个100-200很轻松的,我一般实在是修不了在换板,能修尽量去修

网友:
可能是翻新的,芯片只要在100块钱左右的我就有点不敢定了,换板还要划算,说不好还订一是坏的就亏大了,经常订到坏的

网友:
还是换板划算

网友A:
这种桥 100一个,我上次换了一个  还是不亮  可能还是这玩意的问题,芯片又没质保 真是坑爹

网友:
我买了2个都是一样的问题,我也是醉了。。。亏大!!!

网友:
这个USB可爱烧了, 我换了几个都成功了。A4换成了是A6  楼主是不是曲线不对, 新芯片预热时间需要长点然后曲线顶点需要暂停

网友:
上次换了一个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桥 100一个,我上次换了一个  还是不亮  可能还是这玩意的问题,芯片又没质保 真是坑爹

因为上机不保,所以就算是芯片坏的,也只能自己吃下了...

网友B:
那看来我的运气真好,我都换了3个了都成功了  是我运气好还是????楼主是在那家定的芯片啊??

网友:
新订的CPU还是有铅的,有铅????有铅翻新的几率要高一些

网友:
这个芯片我在小苏本本IC那里买过有铅的  买了两个  一个就换成功了  但是进系统认到的型号不是原来的型号 变成了芯片上面那个型号  但是测试过无其他问题  所以也就照常给客户了  现在半年过去了  也没有回来找过 也没有返修过

网友:
还是芯片的问题把   这个芯片我在小苏本本IC那里买过两个有铅的  一个就换成功了 但是换好进系统不是原来cpu的型号  变成芯片上面那个型号了  bios也是一样  但是测试过无其他问题我就算了  估计是什么测试版什么的

网友:
我都是测好了桥坏或者是显卡坏,直接找料板没有的话就通知客户换板。网上点不亮的大芯片太多啦不敢买啊

网友:
这种板子还不如换个板子算了

网友:
换过一个 和显卡差不多

网友:
我怎么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尼?

网友C:
不会哟,这个芯片都换几个了都没问题,你是不是买到体质差的了

网友:
值得时候温度第一点,焊接的时候化了推动下就停。。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芯片 稳定

网友:
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哟,这个芯片都换几个了都没问题,你是不是买到体质差的了

有啥方法,我准备在买个无铅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看来我的运气真好,我都换了3个了都成功了  是我运气好还是????楼主是在那家定的芯片啊??

换的时候有啥注意的地方和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