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70主板

楼主(2016-01-13):
有的兄弟报个价来,QQ55252175 拆机的也行~~~

网友:
全新独显大把的 4代I3 I5 I7 800-1000元CPU 扣扣584658693

网友:
继续求,明天下午之前都有效

网友:
刚遇到一台有问题的,插上电源就风扇转,按住开关也是一样。最后把电池拔下在按下就好了,

网友:
给同行调货价!一定要说群里联系的.年前价 扣扣584658693
G360Z360GM=230 G470GM=260可替换独显开关排线飞二根线即可
Y560Y560P+380     Y480PM Y570PM T580PM Z480PM=400
Z570 V570 B570 GM160PM260  B460E=220  U160=200 U165=180
Z370GM 580GM Z470GM=280     Z480GM B575GM Z575GM=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