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屏幕显示器和负片一样还却色

楼主(2016-01-13):
      显示器却色显示器不正常,逻辑板关键测试点,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缺色图片拍一张看一下哈

网友:
怎么没见有显示故障的图

网友:
缺色不一定是屏的事哦

网友:
缺色?查一查VGA接口电路。

网友:
记得有一篇缺色的贴子,显示红色,查的是屏接口共电,有故障

网友:
显示像负片一样的话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缺色的原因比较多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VGA线没插好也会缺色

网友B:
楼主咋直接就判断是屏问题了吗

网友:
没看见缺色。。

网友:
故障现象怎么没发,发一下,可以大致判断故障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色图片拍一张看一下哈

哦  知道了 来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咋直接就判断是屏问题了吗

因为我用万能的,点屏了,还是显示那样子

网友C:
上图了  大家看看    帮帮忙

网友:
认为是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图了  大家看看    帮帮忙

很显然缺绿色。换掉屏电路上最大的集成块看看

网友:
屏上还会造成缺色啊,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显然缺绿色。换掉屏电路上最大的集成块看看

是屏线接口旁边那个芯片换掉?

网友:
这样的话  几时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屏线接口旁边那个芯片换掉?

是的,如果你用通用板点屏验证是屏的问题后,就是它了

网友:
缺少绿色驱动信号。检查绿色从VGA到屏。

网友:
感觉是驱动板或者屏线问题

网友E:
却色会不会是驱动板的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却色会不会是驱动板的事么

换新的驱动板  还是原来那样  还是缺色

网友:
    难道是这个芯片坏了吗       维修高手求教

     万能的点屏也是和负片一样的 缺一个色

网友:
没图说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