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 PCH不触发

楼主(2016-01-13):
笔记本是摔了 5V 3V一直正常,动动板有时候能开机 是板原件接触不好,但找了好久找不出。加焊了EC和刷bios还是不行, EC供电+3VAO正常   +3VSUS正常    RT9045 5V 1.5 0.75都没有电压  应该是PCH没给信号
绝对是板接触不好或者断线,但不知哪里,不开机时候按下开机键 灯会亮,但长按关不了,,正常开机到时候长按能关机。
无头绪,求大家指点下,新手~~

网友:
查南桥工作条件。如果正常看南桥发出SUSB SUSC没有没有的话可能是南桥摔掉点了

网友:
PM_SUSB#电压是0V

网友:
桥拆下了重植,再说!!

网友:
最大的可能桥下面摔掉点了   拆下来看一下吧

网友:
建议楼主拆下南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摔掉点了。

网友:
是不是摔掉点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摔掉点了,上次我修台SONY也是这样子的,掉点严重,换板了

网友:
先加焊下南桥看看

网友:
正在修这个板    时亮时不亮

网友:
摔过的 完了。。

网友:
估计南桥掉点了

网友:
加热南桥现在可以开机了,但不知道会不会是掉点。

网友:
摔过的板子一般都难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