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改LED背光

楼主(2016-01-14):
  IBM T60 故障:暗屏  机器上手本来想直接换下灯管算了的  但换好之后屏幕时亮 时无背光   也懒得去查了  手上正好有笔记本屏的LED套件  干脆直接改了
改LED灯条需要改机器本来的高压板  要是其他高压板不带灯的机器  我们可以直接连高压板换成LED升压板  把灯管换成LED灯条就ok了  但是这机器正好高压板是带着指示灯的  这个整么办呢? 别担心!  这样就不能换掉高压板了 换完指示灯就没了  这样就只有改高压板了 先上个图 红线  VCC

黑线 GND    黑线接C11 上端。

黄线  EN  及开关触发

白线  模拟调光,DIM

高压板需焊掉主控芯片 (因为我的LED套件里面led升压板比较长  差不多有6cm左右  所以我直接冲高压线圈出剪断了高压板  高压板右边的螺丝柱也剪断了)
注意: 接好的线不要从高压板中间走 因为指示灯是双面的
亮机图片就不上了!我的套件是可调亮度的  值得最后一说的是:我发现我改过的LCD屏改LED背光的机器  亮度调节都是反的  应该是升压板定义不一样把 这个不影响使用 不管了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强,亮度可以吗

网友:
动手能力强 图文并茂 加分赞

网友:
现在我们这lcd的大半年没修过了,

网友:
牛逼啊   这种机器好久没修道了

网友B:
这种机器来了都不修了。太老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肯定的

网友:
lcd的屏不多见了。

网友:
好久没碰到LCD的了

网友:
虽然现在LCD越来越少,但是还是有人修,今年也修过3台

网友C:
学习了,不知道怎样确定哪根线接在什么位置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不知道怎样确定哪根线接在什么位置上。

VCC 是保险管或者大个的滤波电容  GND  地线就不说了  en开启信号和DIM 亮度调节可以查高压板主控上面芯片的pdf 上面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强,亮度可以吗

比原来的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来了都不修了。太老了

老是老了点  但是只要客户能给得起工钱  料钱  还是可以修的嘛

网友D(2023-03-13):
这个机器挺老了,楼主还真有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挺老了,楼主还真有耐心啊

你也是挺无聊 2016年发的贴 你现在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