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不识别硬盘,U盘启动也不行,求助中。。。

楼主(2016-01-14):
HP 1000不识别硬盘,U盘启动也不行,求助中。。。

机器不识别硬盘光驱,供电有,可以听到硬盘动声, 桥换过,还是一样,硬盘转接线也换了  BIOS刷过,一改BIOS里面的传统模式启动然后保存就不显示,放电又显 ,不知道怎么修了,谁遇到过 这种问题呢?在线等结果,等思路,修过的,知道情况的多谢告诉一下

网友:
注意下桥管理的其它外设。

网友:
硬盘接口哪里电压对吗

网友:
放电就显???查RTCRST   SRTCRST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