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技嘉h61m-ds2主板风扇反复转一下停

楼主(2016-01-14):
自己的两片板放了好久今天拿出来修.故障主板风扇反复转一下停.应该是电没有上全吧.第一块板开始有点马虎了.内存1.5  桥1.05  哪边一个VTT0.9  还有一个2.5.最后测CPU无电压.查了9脚EN1.05正常供电也正常.看着这么新的板子心想可能有通病吧.上迅维果然有很多病.一个一个来.结果都不对.唉还是自己来吧.先查pch_vrpg吧.低不对啊.查DQ17  DQ16应该是高低高才对啊.怎么变成了低高低.说明内存 桥有供电不正常啊.所以没有发出看一了一下图纸不就哪几个电么.1.5 1.05  1.8    0.9 .到这里可能大家也应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吧.呵呵.原来先前测的1.5  1.05 2.5  0.9.  原来2.5V高了啊.怪不得没有产生 pch_vrpg.继续有心情了.看了一下1.8pch由LM358控制输出大小的啊.没3脚2.5果然找出问题了.既然3脚电压是由2.5分压而来的.如果是2.5哪就不用分压了.还要多此一举干什么呢.用分压计算器算得上拉3K  下拉8.2K得出是1.8果然不对.再没上拉3K怎么不稳定0.9K 1.1K.唉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从T43料板拆一个3K过来补上.上电再测1.8对拉.接屏显示. 此板到此修复.看第二个板同样的故障.因为两个板一样.所以留了点心眼.把几个测试点都测了一下.然后上电原来故障不一样.原来的哪个板1.8大概要留2秒才断电.这个板瞬间掉.只是感觉故障不一样.而且1.8也是 对的.再测CPU EN有1.05   然生测DQ17发现3脚没有pch_vrpg.再查DQ16 DQ17发现高高低.明白了.原来第一个高没有把第二个高拉低.看看电路只是一个PG信号.取掉DQ17此板修复.说的这么详细了多多给分啊.呵呵

网友:
技嘉板子小管子坏得多。

网友:
第一个高没有把第二个高拉低.是一个PG信号.取掉DQ17此板即可修复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好厉害啊一下2片都搞定,高手

网友:
楼主技术好,向你学习

网友A:
这个PG信号是CPU电压正常后发出来的吧

网友:
把图片插在贴子里  看得更轻松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G信号是CPU电压正常后发出来的吧

不错,由外围电路提供上拉,芯片工作正常后延时开漏输出

网友B:
这技嘉主板,之前修了500多块,都是坏小元件,大多数通病,缺少某个PG 好信号

网友:
求QQ加好友 我也有两块同样的问题 可以吗  344301088

网友:
谢谢各位分享经验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技嘉主板,之前修了500多块,都是坏小元件,大多数通病,缺少某个PG 好信号

修了500多块?量够大啊

网友:
真佩服你们没标号怎么找的零件位置

网友:
图纸哪里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通病了,修了一些。。。。这个主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都正常  供电时钟复位   还是一直转转停停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我也修过几个类似故障的板,也都修好了。。和楼主的问题类似。

网友:
楼主维修有心眼有思路。收藏并且加分

网友:
技嘉板转一下就停的毛病很常见,比较难修呀。

网友:
楼主系统的学习过吧,你说的有些信号我都不知道有这种信号,更不知道它的作用。

网友:
新板子就是少供电就掉电保护,测电压都麻烦死

网友:
感谢分享,又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
学习了,修技嘉板真的要耐心。

网友(2016-02-18):
问一下楼主。 你的第二块板子。 摘掉DQ17 是CPU电源好信号转换出来的。。。。。
在这之前你测过CPU供电吗。 瞬间测得出CPU供电吗????? 应该是供电正常之后才发出这个信号吧。。

网友:
楼主测过19脚的PG信号电压吗。。 如果不要摘掉, 要换掉彻底解决。。。 换供电芯片还是换DQ16 呢???